程序解密[求助]

楼主(2006-09-10):
程序里边的FC   SFC  SFB 都被加锁了
怎么解呀要用什么软件??

网友A(2007-03-22):
加了锁的程序都是系统自带程序,知道如何调用就可以了。无须去研究内部构造。

网友B:
需到西门网站下载S7 UNLOCK软件解锁

网友C:
现在一般比较重要的程序都用CFC或者SCL去做,不好解迷.象CFC,不能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