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7 200模拟器遇到的问题 ??

楼主(2006-09-10):
我将S7-WIN3.2中的程序下载到S7 200模拟器中,带有通延时电时间继电器的程序没有输出。是S7 200模拟器中没有通延时电时间继电器指令功能吗?谁能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A:
你肯定是那儿搞错了,S7- 200模拟器中有通电延时电时间继电器指令功能.

楼主:
那该怎么做才能正确使用通电延时电时间继电器指令功能呢?
搞了几次都不成,不知哪出错了。
还得请教、指点!

网友B:
请问楼主的S7200仿真程序是哪下载的?还能模拟能流?
能不能提供一下载地址啊!

网友B:
问题应该出在CPU的型号上,仔细看了一下,是214的,你换224的估计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