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

楼主(2006-09-10):
请问各位大侠,25W螺旋节能灯(220V),和25W白芷灯(220V)的用电一样吗。电表的走数一样吗

网友A:
严格讲还大些。家用电表一样大。

网友B:
2个不会相差太多,但不可能完全一样;

网友C:
理论上分析节能灯泡应该多用一点点电,注意,一点点而已,但是他的亮度应该是白炽灯的四到六倍左右。

网友D:
应该说一样大

楼主:
大一些。到底是多大呀,是不是电流大呀,所以电表就走的快一些呀,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记呀。

网友A:
视在功率大。看功率因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一些。到底是多大呀,是不是电流大呀,所以电表就走的快一些呀,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记呀。
单个的话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