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0):
10KV变压器一次和二次额定电流怎么计算呢??
一次 是乘于0。55 ???
二次 是乘于1。44么 ???
请教,谢谢 !!!

网友A:
视在功率/1.732/10000 一次.         二次等于一次电流*变比

网友B(2006-10-21):
如果是三相变压器可以这么简单的计算!

网友A:
这只是个大概,还要考虑到线损,铁损,铜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