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钠灯管

楼主(2006-09-11):
请教各位;我单位的泛光灯用的都是400W的钠灯管,如果灯管坏了,我换上不同牌子但也是400W的钠灯管是否可以.会有哪些影响.謝謝!

网友A:
就看触发电压是否相同?
相同时直接代用.否则,更换相应的触发器.

网友B:
纳灯不清楚,其他的灯,假设是250W的话还有12V/XXA,24V/xxA,要是这个不同,我想也不同吧!

楼主:
触发器的型号是一样的,电压都是220V.看来可以用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