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1):
大家好,我最近想做点东西,如下图:

    ____
 |-|_A_|-|  <---(翻转轴)
 |          |  <---(举升的力臂)
_|          |_

问了人,说是自动控制方面的东西,我简单形容一下,举升的力臂实现对物体A的举升工作,翻转轴实现对物体A的翻转工作,电子控制,比如通过按钮或传感器为开关控制举升和翻转操作,我想应该是通过单片机来连接该机械与开关,实现自动控制

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我不知道它属于哪个范畴,我该看些什么资料,需要哪些知识,可以说我一点思路都没有,希望大家提点提点

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没说清楚,多大的负荷,靠什么检测位置,是升举到位就自动翻转还是手动分别控制,我看你还是找人做算了,这很简单的东东,你都没思路,别人告诉你了,也很难完成的

楼主: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检测的位置主要靠时间,比如第一次匀速举升10s,停止举升,开始翻转,翻转靠角度判断停止位置,比如第一次是45度,然后可以通过手动调节按钮来调节新的高度和角度,并且记录下最后的位置,关闭以后,下降并旋转角度,收回物品,第二次按照上次记录的位置来停止。
并且可以调节纵深度。

网友A:
用一般的 8位单片机就可以完成

网友B:
不要用单片机,直接用电机+行程开关+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在机件方面我有一些想法:
分别做两个单独而有镶嵌在一起的装置,分别用电机控制上升或下降,通过单片机控制电机的开关,转速,以及转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