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1):
求助:现在,我单位有二台施奈德ATV38型55KW变频器,以前运行都正常,但最近每隔1--2小时出一次SCF信号而停机,经检查负载回路绝缘正常。请教,那位高手能指点怎么处理或修理这变频。谢谢!

网友A(2008-07-23):
一般为驱动板ic[inctoo1108]故障,电流互感也要查一下.

oliver_43@163.com   13706978410

网友B:
查查:
应用环境变了没有?
电机换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