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忙找一下这个接触器

楼主(2006-09-11):
线圈是380伏的,控制5KW的三相电器。维修用,就要一个,原线圈已经把塑料骨架烧变形了,没法修复

网友A:
施耐得的接触器,可以使用国产的CJX2-0910,可以互换,正泰的很好

网友A:
5KW的功率好象可以选大点,可以选CJX2-12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KW的功率好象可以选大点,可以选CJX2-1210
经验之谈,我同意你的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关键是我的这个接触器的尺寸比正常的小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KW的功率好象可以选大点,可以选CJX2-1210
同时可以选西门子的,外形体积均相同.

楼主:
顶一下,尺寸太小,真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