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1):
请教各位老师,我这边有台三垦I系列22KW变频上电以后出现
"ER  10"报警信息,且正转,反转,停止三个指示灯都亮着
说明书里也没有这样的报警显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
不会是大家也没见过这种故障吧?

网友A:
主板坏
服务与价格并重

网友B:
操作面板与变频器通讯不了,检查连接线

楼主:
谢谢,俩位
我查了,好像连线和主板都有问题
风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