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1):
请问如果是一个重负载设备,转速很慢约1转/m,启动到停止运行时间短,约9~12秒,请问可以使用变频器+变频电机吗?
以前是使用0.75KW电机加齿轮结构,但由于产品类型繁杂,致使齿轮结构多样,生产效率低,想使用变频器,而后可以统一齿轮规格,提高生产效率。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为了不沉,再顶一个

网友A:
不行!
启动和停止时间是没什么问题,但1转/分钟你算一下要几极马达在多少的频率下才能得到?

楼主:
楼上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因为我们以前就是用的电机拉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变频器能实现电机的反转吗?

网友B:
应该可以.要计算好齿轮的比例.变频最好采用矢量控制.

楼主:
请问该如何实现反向,该如何设置?
另外,设备运行在变电站,功率为0.75KW,需不需要其他的设备防止电磁干扰?

网友C:
必须采用减速箱+变频电机+变频器方案;而不能省去变速箱。变速箱可以统一规格,用变频调速的办法找“齐”。但不能省变速箱。原因是,转速太低了。

最好的办法是减速机+变频。

变频器正反转控制易如反掌。一个开关(或者一个命令)既可转换。

网友D:
完全赞同9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