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楼主(2006-09-11):
接触器的 辅助触点能不能在自锁的情况下在接一个灯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触器的 辅助触点能不能在自锁的情况下在接一个灯泡

看来你的水平至少比我高,因为我根本看不明白你要问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