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1):
一个380V、20A的交流接确器,吸合后有很大的电流声如何解决?

网友A:
短路环断了。一是找一个旧的相同型的取短路环修复;二是换一个新的。
纯粹个人观点!

网友B:
如果短路环上有脏东西也会出现此现象.不过,都必须拆下来进行检查.

网友C:
有道理.
脏东西的概率比较高.

网友D:
如果常用的应该是短路环或吸合时吸不好,不常用的就是铁芯生锈了清理铁芯吸合面即可!

网友E:
把脏东西清掉后,在其表面涂上薄薄一层黄油.要是还不行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F:
楼上的,涂油目的是除锈,安装是还是要把油擦掉.否者接触器铁心集灰后会出现断电延时释放或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