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1):
请问有一组线路对地了,用摇表如何查出?

网友A:
将该电路上的负荷全部断开,将摇表的端子一端接所测电路,另一端接地。
然后遥测,如果摇测电阻为零,那么该线路接地。
否则,没接地。

网友B:
猪!都什么年代了?
 兄弟!1还有摇表啊??七十年代就消失的产品啊 !

网友C:
楼上的怎么这么说话?

网友D:
2楼的兄弟问你一下,不用摇表用什么?!你修没修过电机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猪!都什么年代了?
兄弟!1还有摇表啊??七十年代就消失的产品啊!
摇表确实比较老了!但是仍然是现场维护的有效工具!
新东西固然好,但不是所有现场电工都具有的!
发表言论,大家不会反对的!但是,出言不逊则证明了你的修养太差了!同时说明你是不会有什麽出息的!

网友F:
还是信老师说的对么,有时不见得每个都有那些先进的一起的。如果你没有仪器是说不仅还不如他那

网友G:
把电机的连接片打开,一次接电机一次接地 如果归零则对地,如果大于0.5兆欧 则没事

网友H:
将该电路上的负荷全部断开,将摇表的端子一端接所测电路,另一端接地。
如果电阻在1兆歐或以上爲正常

网友I:
先进的测量仪器,还是老掉牙的,目的是测量数据,何况摇表现在还是用得比较多的,特别建筑行业,大多数都用到它.

网友J:
玩算盘玩的好的人 也是很牛的

网友K:
摇表确实比较老了!但是仍然是现场维护的有效工具!
新东西固然好,但不是所有现场电工都具有的!
发表言论,大家不会反对的!但是,出言不逊则证明了你的修养太差了!同时说明你是不会有什麽出息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猪!都什么年代了?
  兄弟!1还有摇表啊??七十年代就消失的产品啊 !

网友M:
引用 网友D:
2楼的兄弟问你一下,不用摇表用什么?!你修没修过电机呀?!
说的对,即便是过时的东西,你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更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这样说话太没道德了。

网友N(2006-10-13):
信老师说的有道理.有点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一组线路接地,是什么接地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把电机的连接片打开,一次接电机一次接地 如果归零则对地,如果大于0.5兆欧 则没事
可惜看到完了,18号全套高低柜到厂。

网友P:
弱弱问一声,那么用什么东西来代用摇表呢?当然价钱也要是相当的。

网友Q:
还是老信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