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1):
485 通讯线路,节点大约5-6 个,但是通讯距离要3-5km,在这种情况下,选用普通的双绞线加中继器可以吗?(屏蔽的双绞线价格太高了)终端还要接电阻吗? 有没有合理的方案帮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通信速率是多少?布线环境如何?......
建议采用带中继供电电源线的RS485综合电缆。相关资料已发至你的邮箱。

网友B:
要终端电阻

楼主:
通讯速率为9600 布线环境比较复杂!有可能要考虑防水的问题!   谁做过RS 485 的网络啊 ?好不好用啊?

网友C(2006-10-26):
N-1204(1208) 是一款能把一路RS-485总线分割为4路或八路RS-485总线的集线器。它专为解决复杂电磁场环境下RS-485大系统要求而设计的,并提供灵活的RS-485/RS-422星型总线结构。各端口都具有短路、开路保护,在发生故障的时候,每一端口都自带隔离功能起到互不干扰的效果。该集线器为RS-485总线大系统中带来了即方便又可靠的连接方法,是改变原有总线单一式结构的最佳选着!
技术参数:

接口特性: 串口符合EIARS-232/485/422协议
电气接口:  串口接口位
传输介质: 超五类双绞屏蔽线或者485专用线
工作方式: 异步工作,点对点或多点,2线半双工
隔离度:   隔离电压3000V
传输距离: RS-485端1200米,RS-232端建议不超过5米
尺寸: 140L*130W*30H毫米
使用环境: 温度:-20℃-60℃,湿度:5%—95%
传输速率: 300bps—115200bps

网友D(2007-04-12):
建议采用低速无线通信。绝对节约成本。规约可模仿MODBUS再做自定义。如果要求快速通信,则必须用光纤,而且在设备端要485-232-光纤,主站端则要光纤-232,速度可达115200,原因不做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