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1):
我厂吹灰系统的PLC是MODICON3721,前几天因为要抄型号,所以把PLC停电,把I/O卡件拔下来,重新接好后,送电,但是总是发错误信号,PLC无法允许,连接笔记本在它上面重新运行后,PLC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但还是发错误信号。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什么导致PLC总是发错误信号?
                 热电人!!

网友A:
你把它重新拆下来,用洒精清洗一下,二十分钟后就OK!!!

网友B:
多半是I/O卡    接触不良

楼主:
I/O卡件如果有问题 的话,PLC还能运行么?应该不能运行的!如果是接触不良,I/O指示灯应该会闪吧!我刚接触PLC没有什么经验,请多指教!
                 热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