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线路漏电

楼主(2006-09-11):
各位大哥帮帮忙,我安装了一个报警系统,现在是加了漏电保护装置,空开开不起,这种情况是电源线路有漏电现象还是设备有漏电呀,用什么设备能找出是哪个地方漏电呀,听别人说用摇表可以的,如用摇表该怎么操作呀,谢谢你们的帮忙

网友A:
说的不太清楚,分段逐级找,缩小范围。还有空开不要用错了,4线制的不要用3级的开关

网友B:
4线制的不要用3级的开关
什么意思啊 解释下?

网友A:
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时候,零线产生电流,这时零线并没有通过漏电开关的零续互感器,因此漏电断路器就会检测到“漏电”信号,从而跳闸。
当然,这是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