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判别

楼主(2006-09-11):
请问,三极管的三极怎么辨别?已知三极的电压.请问怎么区分?为什么?那又怎么在知道三极电压与BCE的情况下分辨NPN还是PNP呢?

网友A:
1,三极管的三极判断: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先判断PN结,正向压降为0.5~0.7V的为硅管;0.2~0.3V的为锗管;
两个PN结测量时,红表笔不变,黑表笔分别测另外两脚均为正向压降时,为NPN管;反之为PNP管.
同时,红表笔,黑表笔分别测另外两脚均为正向压降,其中压降稍大的一脚为E发射结;压降稍小的一脚为C集电结.两次共同的一脚为基极.这是指硅管!NPN,PNP均属于这个特性.
锗管的两个正向压降基本相同,现在应用比较少,就不详细说明了.

网友A:
在路量与单独量的结果一样!
前提是断开电源测量.

网友B:
在板测量有时候回出现误判,好下手的话焊下来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