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1):
运行时提示弹出"Deactivate-cc_工程名"小方框,显示Alarm logging Runtime运行到60%的样子,不知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烦请指教

网友A:
这个意思就是项目正在取消激活,检查你的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是否含有中文字符。

网友B:
win cc的程序中 ,中文字符的影响很大么???

网友C(2006-10-12):
我的就挂在40%不动了,美办法每次都是crtl+alt+del,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D: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用同样的安装软件,我同事装出来的就是报警激活不了,象楼主所说的,但我装的就没事,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网友E:
授权可能有问题,换一个授权,或者安装光盘刻录时有问题

网友F:
我以前也遇到此类问题,好象是软件之间或软件与系统之间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