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2):
我新安装的一台ABB变频器,采用ABB标准传动,在AI1端安装了一个电位计,然后安装了一个启动开关DI1,按理应该很简单就能启动。可无论如何均不能启动,后来拆开盖子测量,发现10(+24VDC)和11(GND)两端的电压为28.6VDC。请问是变频器出现故障了吗?另外我采用控制面板能够启动变频器,而且这几天也一直采用面板控制运行。

网友A:
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你采用的是电位器的控制,在参数中设置了没有。
另外,有的设置不只需要启动开关,停开关需要短接,这要看用的是哪种方法启停了,具体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