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教s7问题

楼主(2006-09-12):
在s7中有那么多的fc、fb。。。。。
都是什么功能?
那里有他们的资料啊

网友A:
s7PLC只运行OB1做不断循环检测现场.但所有程序都写在OB1里似乎不好,就分成块fc,fb了,fc,fb还可以用来完成重复的功能.除了自己写的程序外,step7还提供一些有用的系统程序sfc,sfb可以用,这个如上面老兄所说在帮助里有详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