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2):
我车间原有一段原料输送带,采用三相整流子电机驱动,功率从7.5-22KW可调,相应转速从470-1470转,由于这电机配件买不到及维护困难,现相采用变频改造,初步选定为30KW的V/f变频器,和三相异步电机30KW。不知在低频时电机的力距能有保证吗,这输送段经常要低速重载运行(电机转速500转左右)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请大家说说啊

网友A:
没问题的,变频器选型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低速运转的时间不是持续太长就可以

网友C:
没这么是过,不过有些变频器只具备启动时增大力矩,且需考虑低速运行时间不可过长.电机一般变频低速运行有发热严重问题.

网友D:
VF变频器在小于工频的时候为恒转矩输出,超过工频时为恒功率输出,就像楼上所说的现象小于工频时,电机出现发热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E:
VF变频器在小于工频的时候为恒转矩输出,超过工频时为恒功率输出.低频时(25HZ以下)电机会发热,尽可能选变频专用电机,或考虑采取加强电机散热能力的措施.

网友F:
V/f只是电压--频率的表示法,并不能说明变频器的选型,通用变频器分P型(风机水泵)
和G型(恒转矩),你这里需要选择G型,电机最好选用变频电机,输出最好加个电抗器,

网友G:
如果是选用四极电机,变频选恒转矩的,你最低频率在30Hz以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保险点的做法,要么用变频电机,要么普通电机,机械速比搞一下,取个中间值再用变频调速,效果好点

网友H:
长时间在低速下运转的话需要变频电机;

网友I:
加个减速机绝对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