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2):
EVIW 屏幕上编了个时钟,但是与实际时间差十几分钟,如何修改?

网友A:
可以直接写如人机.QQ20414993

网友B(2006-10-18):
可以使用系统保留寄存器设置修改时钟键。联系我。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已经搞定!

网友C:
EVIW 屏幕上编了个时钟
那该怎么做呢
把数据显示里设定为LW9010......
就行了吗
触摸屏已经发到现场了
离线又看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