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2):
维修380V的变频器,但只有单相220V怎么办?

网友A:
找一只380/220的交流变压器

网友B:
去买一个变压器
不过有的变频器有输入缺相保护
如:丹佛斯300系列等
那就没招了

网友C:
买一个输入有220和380的,不过一般要订做,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220V接上好,380V端子就有380V输出。不过有的变频器你给单相380电压是不够的,那样就要用一个0~220V的调压器加上面说的变压器再加倍压整流了,这样电压就可以0~560V可调了。市场上也有这样的成品卖

网友B:
我用的也是买的
0---220V,0----380V全是单相的
就四条线

网友D:
买一个380v的交流调压器,再自制一个倍压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