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2):
omron C200H PLC与笔记本连[原创][求助]
接问题
  原来的omron C200H PLC与带COM口的笔记本连接,通讯正常,现笔记本换成只有USB口,无COM口的电脑,随便买 了一根USB-RS232电缆,与原COM-PLC RS232电缆相连,装驱动,可以通讯,但程序不能上载下传,在线监控有时正确,有时错误,速度奇慢,强制控制触点动作要等半天才有反应.想请教诸位,如何才能使USB转PLC RS232传输速度正常?

网友A:
1、C200H是不能直接与电脑通讯的,须加LK201模块后才能连接;
2、一般的USB-COM连接电脑的MODEM等都可以正常工作,但PLC有许多是不支持的;

网友B:
建议你买OMRON的CS1W-CIF31(USB-232口适配器),肯定没有问题。
市场上随便买的不一定能用的。
或者你可以去买笔记本用的那种PMCIA卡转232口的适配器,一定好用的。

网友C:
去买笔记本用的转232口的那种Pcmcia卡,我在易趣网上买了一个:skd产品,150元,再加20元邮费,该卡没有象其广告上那么精细,但确实好用!不要再白费精力去买什么转换线了。

网友D:
USB转的也不一定不能用,只是不要买太差的USB-RS232转换器;

网友E:
建议你买OMRON的CS1W-CIF31(USB-232口适配器),肯定没有问题。
市场上随便买的不一定能用的。

网友F(2006-10-14):
LK201模块可能要好几千吧

网友G:
是你那个转换器存在问题,这问题我们也碰到过,50元以下的基本不能用.质量好的要好的,但终规没有自带的串口稳定.

网友D:
C200H-LK201-V1我公司有;
www.zjzcmy.com上有实物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