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L7编码器

楼主(2006-09-12):
请教安川L7所用编码器是否可以和G7一致

网友A:
跟G7不一样。需用线驱动编码器,脉冲在4096以上。

网友B(2007-08-19):
按要驱动电机的种类来定的!同步电机时需用线驱动编码器!

网友C:
是一样的!有两种PG卡     PG-X2(同步)    PG-B2(异步)

网友C:
呵呵!有机会和你交流下,我是专做电梯变频的安川和蒙德。蒙德可以不用加称重补尝装置都可以有良好的舒适性同步的

网友D:
给位大师我有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安川变频有个定时功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功能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E:
看需要,有两种卡可供选择PG-B2供电电压12V,PG-X2供电电压12V和5V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