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2):
哪位朋友有过此类的编程经历? 可否指点小弟一二. 我用的是三菱FX2N 64MR/MT+FX2N-485-BD通讯模块,要与松下的变频器VF0C通讯,请问程序方面如何编写? 可以用RS指令吗?

网友A:
是的,三菱的编程手册上有相应的例子的我记得

网友B:
如果PLC要接收变频器的信息,最好用232BD板。
我司专业设计VB软件、PLC RS 通讯程序。若要了解详情,可来电咨询。
020-87362951  13926010673 骆

楼主:
没有人可以给小弟一点建议吗?
我现在是一块485BD模块,变频器的通讯口也是485的.

楼主:
编程手册上面只有关于D8120的设置方法,但是不清楚要怎么编写与变频器的通讯程序,可以给我一点建议吗?或者是有相关的书籍可以推荐一下也好,谢谢了

网友C:
用RS
设置D8120
和M8161
再设置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范围
说明书中有例子

网友D:
你搞这个PLC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在编程手册上面就有这实例,不过你改一部分就可用哪,其实三菱的通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不过要看如和去运用它.QQ20414993   13724052415
其实和什么通讯都是一要样的,你要知道变频器的接收地址.

楼主:
要死了,我采用的是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再分别引两条线出来作为485通讯的两端,接在变频器的"D+"和"D-"端.即RDA,SDA和D+连接; RDB SDB和 D-连接.SG端和变频器的"E"端连接.各位高手看看连接上有没有错误.程序的话如下:[MOV HOC8E D8120],....[RS D500 K24 D600 K24]
D8122,D8123 都有设置,发送的数据是按照变频器的通讯格式存储在D500到D511地址,但是在D600到D611里面没有收到变频器的返回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指点一下小弟吧

网友E(2006-11-12):
嗯嗯,我也在做类似的咚咚,不过我的是和安川的G7做通信的,传输的数据指令好象是要ask 码来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死了,我采用的是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再分别引两条线出来作为485通讯的两端,接在变频器的"D+"和"D-"端.即RDA,SDA和D+连接; RDB SDB和 D-连接.SG端和变频器的"E"端连接.各位高手看看连接上有没有错误.程序的话如下:[MOV HOC8E D8120],....[RS D500 K24 D600 K24]
D8122,D8123 都有设置,发送的数据是按照变频器的通讯格式存储在D500到D511地址,但是在D600到D611里面没有收到变频器的返回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指点一下小弟吧

接线没问题,D8120设置得根据变频器设置参数对应,不知道你变频如何设置.

网友G:
你要先搞清楚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才行,两个的协议要是对不上那肯定无法通讯啊
用RS,但发送和接受的格式一定要匹配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