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2):
我现在正在使用IRF150,但是现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些元器件基本上都是拆机件,性能很不稳定,希望大家可以给我出出主意,看看有什么可以替代IRF150的!!谢谢
忘记说了,我是在前级用IRF450的开关电源,150是用在后级的电流输出。

网友A:
IRF150的参数:
100V
40A
150W.
只要电流大于40A的任意型号的N沟道场效应管均可以代换!

楼主:
IRF150的参数应该是25度时电流38A,100度时24A,我现在正在用IRFP150塑料封装的,代替使用,但是发热量很大,估计散热需要考虑一下,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我讲的是标准参数.
实际应用时的参数是小于标准参数的.

楼主:
知道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