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2):
条件:
两个料卷1,2,由电机M1,M2控制,电机正转,送料,反转,退料,电机M3为传料。
料卷一个不能同时工作。
电机M1,M2的速度是一样的,大于M3的速度。即送料速度大于传料速度。
这样就会出现料堆积,于是在料卷的某处设置一个监测器,如果料堆积到一定程度会碰到监测器。这样送料电机就停止运转。
采用点动方式送料,比如让料卷1送料,就按住按钮使电机M1正转,同时电机M3也正转传料。
退料的时候,想让哪个料卷退料就按那个电机的反转按钮,退料的时候传料电机M3停止。
M3也有一个电动按钮,如果按下,只有M3反转。
好,我说清楚了,请画出电气图。

楼主:
千万不要沉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条件:
两个料卷1,2,由电机M1,M2控制,电机正转,送料,反转,退料,电机M3为传料。
料卷一个不能同时工作。
电机M1,M2的速度是一样的,大于M3的速度。即送料速度大于传料速度。
这样就会出现料堆积,于是在料卷的某处设置一个监测器,如果料堆积到一定程度会碰到监测器。这样送料电机就停止运转。
采用点动方式送料,比如让料卷1送料,就按住按钮使电机M1正转,同时电机M3也正转传料。
退料的时候,想让哪个料卷退料就按那个电机的反转按钮,退料的时候传料电机M3停止。
M3也有一个电动按钮,如果按下,只有M3反转。
好,我说清楚了,请画出电气图。

料卷一个不能同时工作?

楼主:
料卷不能同时工作。
一会我把我的答案贴出来,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