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费软件问题

楼主(2006-09-12):
求助:
    我公司宾馆电话管理PC机,因故障其PBX CHARGE SYSTEM不计费,经查系PRICE数据库损坏,修复后重新运行,系统提示:RUN-TIME ERROR'339':
COMPONENT'MSCOMM32.OCX' OR ONE OF ITS  DEPENDENCIES NOT CORRECTLY
REGISTSTERED:A FILE IS MISSING OR INVALID.经查项目中没有'MSCOMM32.OCX及
CRYSTL32.OCX'控件,由于厂家及备份无法找到,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MSCOMM32.OCX 是串口控件,任何装有编程软件的机器上都有,你如果使用搜索引擎来找,可能比在这里发帖来的效率更高。

楼主:
mscomm32.ocx已找到装进,可以进入计费界面,但收不到话单,查询时系统揭示,crystl32.ocx不能注册,windows\system 下有crystl32.ocx但用regsvr32无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