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

楼主(2006-09-12):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PLC经过了隔离变压器,将一个220V的开关量接入PLC输入信号或将一个24V开关量接入PLC输入端我想问:220V的开关量接入PLC能起到信号干扰作用吗?24V呢?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会不会有干扰吗?

楼主:
对,PLC对哪一种信号有抗干扰作用,我听说PLC对220V无抗干扰作用不知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平时使用的就是220V开关量比24v好使

网友B(2007-07-17):
问题应该不大吧。开关量而已嘛。只要模拟量的做好屏蔽 没问题。

网友A(2007-09-25):
在传输距离较远时(我的经验超过150米),由于线槽中各种线走在一起,感应电动势有时会很高,使得24v的输入口检测到信号存在,220v则不会,也许你是说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