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9-12):
如果有一个模拟量信号是测量压力这个信号离主控室距离较远比如有300米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使信号传输的准确些.

网友A:
可采用有源隔离期 一举多得,便宜的加一个信号中继器

网友B:
二线制压力变送器!
传送2KM也没有问题.

楼主:
我们厂使用的是4到20MA的电流信号,但我想当电流通过导线时,如果导线过长将会产生一个阻值会对信号构成干扰

网友B:
电流信号的特点就是抗干扰能力强!
同时信号不会受到引线电阻的影响.
通常显示控制仪表或DC S系统的输入采样电阻为250欧姆,将电流信号转换为1~5V的电压信号.而24V供电的压力变送器的带负载能力为500欧姆左右,请问,300米的导线电阻会大于250欧姆吗?除非导线电阻大于300欧姆以上,才会对信号产生影响,而且还是在大信号输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