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2):
定时器(R)复位下面有个标注,一般都写1,我写其它数据比如12也可以运行,这个标注是做什么用的,我头大了,查很多资料都没有答案

网友A:
老师:你连啥PLC都没有说,人家怎么回答你?我头也大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是s7-200(西门子),梯形图(R)那个指令。这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B:
R下面的数字代表复位的位的个数,也就是说,200的指令可以同时对多个位进行复位。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论坛不错啊,回复好快

网友C:
是的,这个论坛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