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2):
有4台315-2DP的CPU
4台工控机分别配置一张5611卡
4台工控机WICC上的PROFIBUS通讯都建立4个连接 ,分别连接到4个CPU

WINCC运行时,只有3台工控机WINCC能监控制,另有一台暗格,
但卡检测的时候又可以读到地址
连接方式是
CPU1---CPU2---CPU3--CPU4---工控机1--工控机2---工控机3--工控机4

依次串上来的

速率为1.5M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cpu组态时有个连接限制,我在使用ethernet时碰到过,不知profibus也是不是这样.把cpu属性打开查查,有pg,pc连接改一下试试.

楼主:
好的,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