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来的漏电?

楼主(2006-09-12):
有一台东元7200MA,用来控制一台0.5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系统只是用接触器自保来实现简单的启停控制,电机与变频器均安装在一个机座上,奇怪的是:
  机座对地有约50V的交流电,检查电机对机座绝缘,很好;
  下掉电机,让变频器输出端空载,此50V电消失;
   可以肯定,控制回路线路对机体绝缘很好;
   那么是从哪里来的漏电呢?

网友A:
那说明机座接地不良
对地只不过是感应电而已

网友B:
感应电
接地就好了

网友C:
使用变频器后会有这种现象,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另外电机要接地;

网友D:
电机一定要接地 再看看变频器的零线和火有没有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