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今天接变频器时把火线当成零线了,然后指示灯亮,但屏幕不显示文字.等线路接对后电机还是不运转,请问是出了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是说输入220V本来是一跟零线,一根火线
而你L1,L2都接火线是吗?

楼主:
这个是380V的

网友A:
那你完了
可能出现
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网友B:
接反了 会烧变频器吗
我接单相的时候从来不管哪根是零线哪根是火线
你量一下变频器上的输出端正常吗

楼主:
输出端没动,现在显示屏指示灯亮,屏幕出现省略号........
如果要维修哪家价格合理技术好.谢谢了,我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