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各位请问,三相异步电动机通同相交流电,定子绕组产生的磁场是什么样的 ?谢谢

网友A:
固定不变的磁场

楼主:
这个是一道练习题,说是合磁场为零,高手知道为什么么 ?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不管绕组是星形还是三角形,各绕组之间均没有电压,更没电流了,当然没磁场了

网友C:
用变频器

网友D:
空间相差120度三相交流电通入电机,才有磁场的.

网友E: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F:
有电流但是没转矩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