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0.13欧,5W 精密型(1级以上)!

网友A:
非标!
定做.

楼主:
我只要两个呀!有定做的吗?

网友B:
找个0.3欧的电阻和1欧的电阻串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个0.3欧的电阻和1欧的电阻串联

注意:是0.13欧姆!
本身0.3欧姆也是非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现在找了普通的0.13的装了上去!没用精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