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我在恒压供水系统中,使用了一个变频器和一个PLC、2台泵。
变频器拖动一台泵到工频 后,启动2号泵,2号泵开始是 没有转动的,切换时间很短。这是我发现,2号泵的启动非常硬。这样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首先,切换时间加长一些,设在2秒上,第二台泵切换时比较硬,是不是变频启动没有切换上,检查一下线路。另外pid调节,反馈都要设好。

楼主:
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出还没有完全降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