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大家好!我是电缆生产行业的一名普通电气维修工。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需要工控家族的帮助。我的难题是:西门子直流调速6RA248020-0007励磁电源模块经常损坏(注:电机额定电流19.2A,控制器的励磁电源属恒流型的。没有快熔只有普通的熔芯60A,模块损坏时熔芯一起爆,还有就是一般坏的时候电机运转速度很平稳,也就是说忽然就坏了),经查电机 励磁与电枢线圈都正常,线路也都正常,损坏模块时不报故障,请问对于这类故障我应该如果下手?

楼主:
请教!关于快速熔断器的计算方法
请问:在可控硅前串快熔是不是按功率用电器的80%电流来计算?

网友A:
电流大了,或有过电压,加过压保护

网友B:
励磁电流到底是多大?是不是比装置的励磁电流还大?或是用得很满?

快熔的电流小于等于装置的额定励磁电流即可。

楼主:
装置的电流
电机励磁电流19.2A,装置是恒流型的,也就是说他的电流始终是19.2A。整流桥是28A的,应该不会是满负荷的。我感觉问题是出在熔断器上了,因为我的熔断器是普通型的再加上又是60A的,所以它根本就起不了保护作用,这只是我的看法。不知您的看法是怎样?(一般是隔一两个月要坏一个,故障是可控元件坏)希望任工指点!

网友B:
采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励磁回路的电压波形,并监控一下电流值。我觉得励磁回路的功率元件总坏,与电机励磁回路有关,是不是有短路、漏电等问题呢?
励磁回路的保险是60A,肯定不行。起不到保护元件的作用。要选择25A-30A的半导体保护快速熔断器。只要烧了快熔,肯定硬件电路有事。查励磁线圈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任工指点!

网友C:
占个位子,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