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些帮帮忙!!!

楼主(2006-09-13):
单位用的是欧陆590+,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时不时出现过电压故障,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是一台出现过电压故障还是N台?

网友A:
多少A的  拖多大的电机??  说具体点

楼主:
是一台主机出现了过电压,整个系统就是1主机加2卷机.
欧陆是35A的.带的电机我也不清楚.
这套机器已经运行了1.2年了.现在突然出现这种故障

楼主:
以前没有出现过
现在出现这种故障也是不定时的出现.重新启动后又好了

楼主:
而且我们是工作在稳速的情况下出现过电压故障

网友B:
设置里面没有清除原来已经存在的故障
已经记忆了
你看看说明清除一下或者复位一下看能否把故障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