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请教高手这种有输出没输入的情况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啊~~~~~
谢谢了先!

网友A:
1、输入的电源不正常;2、输入COM线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这种有输出没输入的情况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啊~~~~~
谢谢了先!
是不是第一次用?你没给输入信号.如是在用设备,程序就是这样编的,否则无法理解.

网友C:
.....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D:
我比较同意1楼的说法。你先检查一下外部给输入摸块的电源,然后再检查一下COM点的电源。如果PLC正常,毛病应该就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