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本人初学PLC不久,请问三菱PLC程序中K4X0,K3X0,K2X0.K1X0的含义分别是什么,请各位指教?

网友A:
K1X0指X0,X1,X2,X3四个点,K2X0指X0,X1,X2,X3,X4,X5,X6,X7,K3X0,K4X0依次类推

网友B:
K1X0  对应:X0~X3;
K2X0  对应:X0~X7;
K3X0  对应:X0~X13;
K4X0  对应:X0~X17;

网友C:
不知道楼上的为何会出现X13和X17,好象还能出现10、11、12、14、15、16。
应该是下面这个吧
K1X0  对应:x0、x1、x2、X3;
K2X0  对应:x0、x1、x2、X3、x4、x5、x6、x7;
K3X0  对应:x0、x1、x2、X3、x4、x5、x6、x7、x8、x9、xa、xb;
K4X0  对应:x0、x1、x2、X3、x4、x5、x6、x7、x8、x9、xa、xb、xc、xd、xe、xf;
不知道楼主清楚没有?!

网友D:
确实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上的为何会出现X13和X17,好象还能出现10、11、12、14、15、16。
应该是下面这个吧
K1X0  对应:x0、x1、x2、X3;
K2X0  对应:x0、x1、x2、X3、x4、x5、x6、x7;
K3X0  对应:x0、x1、x2、X3、x4、x5、x6、x7、x8、x9、xa、xb;
K4X0  对应:x0、x1、x2、X3、x4、x5、x6、x7、x8、x9、xa、xb、xc、xd、xe、xf;
不知道楼主清楚没有?!

呵呵;对于三菱FX系列,是用8进制的输入编号,上面的只对三菱A/Q的PLC适用;

网友E:
支持!FX是8(0-7)進制的,而A.Q系列是16(0-F)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