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6-09-13):
一台CPM2AH-60CDR机器有一个输出点出现怪现象:
发出OUT命令,指示灯亮,有继电器吸合声音(一次),端子上不通;待2-3S又听到继电器吸合声音(2次),端子上导通.断开输出,短时间内再输出,断子上马上导通,继电器只有一声;如果断开时间长点(10M),怪现象出现.
新机器,是?问题

网友A:
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B:
换继电器

网友C:
继电器吸合不彻底,检查它的驱动电压

网友D:
可能是继电器有问题了;

网友E:
就是,换个继电器试试好了...

网友F:
很简单,你自己有没有自己去查找资料呀?

网友G:
先看下程序有无错误的地方,比如时间设定通断。然后继电器再好好检查,不行就换。实在不行换个输出地址号,应该没有问题了。

楼主(2006-10-13):
本来想送检,放到现在工作正常了.
应该是继电器问题,可能是不良品,内部犯卡动作N次,好了,说明?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