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06-09-13):
200与170A通讯,在屏上显示日期和时钟,在200如何做时钟的读和写?要在哪个环节做数制的转换?

网友A:
一些做项目时曾经想过一阵着问题,不过没想出来。

网友B:
比如年份,你在170A上一个数字输入框,然后做一个确定键,按下确定键的时候就进行BIN-BCD的转换;做一个数字显示框,一直进行进行BCD-BIN的转换.在程序里面做的时候把写时间的程序放在读时间的程序的前面就OK了,呵呵,这也只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