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PLC要采集光电开关的状态,有必要接继电器进行隔离吗?   用的是OMRON PLC  和OMRON 光电开关. 是否有此必要呢?

网友A:
PLC的继电器输入 光耦输入 就已经隔离了! 没有必要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  隔离的话不仅仅增加了布线的麻烦,而且使设备体积增大很多. 一下子可以省下30多个MY2J !

网友B:
再说呢,隔离也不能用继电器啊,光电开关的速率,扑通继电器是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C:
PLC的继电器输入 光耦输入 就已经隔离了! 没有必要!

网友D:
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而PLC的输入信号一般为24V属于弱信号当使用继电器就不同了.

楼主:
问题是内外都是24V, 线圈和触点全部采用24V, 要隔离还有必要吗? 或者说在多少距离以内可以不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