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初级的问题

楼主(2006-09-13):
我是才来接触工作,请问万用表的四位半是什么意思了?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就是能显示到19999,4位可以显示0-9,高位可以显示0和1.1/2是说最高位是1,最大显示不到2,就是到不了20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能显示到19999,4位可以显示0-9,高位可以显示0和1.1/2是说最高位是1,最大显示不到2,就是到不了20000.
回答正确!

网友C:
同意2楼的解释!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