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大家学习,指点一下

网友A:
没说清楚.是不是D触发器那种.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 先列出逻辑关系 之后画图就可以了 !

网友C:
具体要求是?

网友D:
去看哈下面的那个单按钮控制正反转!查不多!借鉴一哈就可以了!

网友E:
看一下FN编程手册。有一指令ALT可以做。

网友F:
把具体要求说清楚。

网友G:
ld x0  alt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