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我现在正在用s7-200做一个一主两从的网络,主为PC机上安装的STEP7-MICRO/WIN,从为两个CPU226,主用PC/PPI电缆连接到其中一个CPU226的PORT0口,两个CPU226的PORT1口用485线连接起来,但现在网络通讯不上,问1、我这种连接方式是否有问题?2、我没有网络连接器,自己有9针头作的连接器,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A:
PC/PPI---->CPU1 PORT 0----->CPU2 PORT 0
连接器按照说明做
PC与CPU 的地址不要冲突

楼主:
谢谢2楼,等我实验完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B:
完全没问题,  波特率一直,plc都设置位从。
地址不一样,  绝对没问题

楼主:
按照2楼的说法,问题已解决,感谢

网友C(2006-10-18):
2楼可以把方法说的更具体些么 不太明白  一根PC/PPI 怎么连接两个口

网友D:
楼上的搞笑,你没看明白吗?两线连三点1------------2----------------3

网友C(2006-12-29):
我想用一个CPU226读另一个CPU226的变量存储器,请问我该怎么做通讯线,同时两个PLC该怎么设置.急用  谢谢

网友E:
6楼可以说清楚一些吗?
pc跟第一个plc的port0连接,那第二个plc的port0跟第一个plc的哪个口连接?如果是port0,该怎么做啊?

网友F:
好象是把PLC2的D行接头的3角与8角就是RS485+ 与RS485-   与PLC1的D行接头的3角与8角连接。PLC通过PC/PPI电缆连到PC。具体我也不大清楚,因为我没实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