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06-09-13):
用wincc可以做下拉菜单么?就像windows中的菜单栏,可以的话应该用什么编程啊?我是初学者,高手可不可以指点一下,有没有例程序?简单一点就行,难的看不懂(不好意思的说~),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A:
忘了,大概真正的不行吧.
不过在HMI里做下拉菜单不现实吧?用来做什么?

网友B:
没有直接的控件可以做菜单栏的。一般使用多个画面窗口来模拟菜单栏

网友C:
用WICC内的脚本编!

楼主:
做联合站控制界面,老师要求,我自己也想试一下,可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唉~我也想用教本编,c可以么?可是以前学c的时候只编过很简单的程序,算是初学者吧,哪位能帮帮我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的程序啊?大概的就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