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实现吗

楼主(2006-09-13):
(无正文)

网友A:
二极管做什么用啊?

楼主:
可以当它没有。

网友B:
你的这个电路想实现什么功能啊?我只能说这个电路可以在实际中做出来 ,但能否实现预期的功能我不知道!

楼主:
就是电压转换,由24V电源产生三个不同的电压,3个输出电流也应该10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电路想实现什么功能啊?我只能说这个电路可以在实际中做出来 ,但能否实现预期的功能我不知道!

网友D:
10毫安的负载根本不需要这样!
三只限流电阻,三只稳压管,15V,5V,3.3V即可!
限流电阻的选择(Vi-Vo)/(0.01+0.01)=R.
两个0.01A是指:负载电流0.01A加稳压管的工作电流0.01A.

网友E:
楼主能告诉我你是有用什么软件画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毫安的负载根本不需要这样!
三只限流电阻,三只稳压管,15V,5V,3.3V即可!
限流电阻的选择(Vi-Vo)/(0.01+0.01)=R.
两个0.01A是指:负载电流0.01A加稳压管的工作电流0.01A.
负载电流应该是不稳定的,比如3.3v供给DSP,我这种连法行吗

网友D:
10毫安的负载电流,稳压管完全能够胜任!
你讲的不稳定,是指哪个方面?

网友F:
三极管会发热很厉害,要加分压电阻后此电路才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会发热很厉害,要加分压电阻后此电路才能用
三极管在哪里?

网友G:
电压转换,限流。这么做太麻烦了,六楼的注意还可以,
六楼前辈可否交个朋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电压转换,限流。这么做太麻烦了,六楼的注意还可以,
六楼前辈可否交个朋友????

ok!

网友G:
我的设计能否实现
我设计了一个脉冲检测器电路图如下:功能就是当输入脉冲时输出是常高或底。

网友D:
但P沟道的导通条件?

网友H:
能实现,就是功耗太大.

网友I:
三端稳压的输出电流1000mA 。